雷击--测AGP 3.3v对地短路..跑do -ff

楼主(2010-06-20):
雷击--测AGP 3.3v对地短路..跑do   FF  客户拿来.说前一家帮他修把网卡干了..没搞好.. 拿到我这..不触发..强行开机..摸到AGP供电APM205稳压管发热..换了一个3055的上去..(不知道通不通用的)  换IO可以开机..但APM205还有点热...测北桥.AD 大多为335 对地...有三组/325 ..估计北桥坏...等下拿给人家看看..呵

7068tr01 lenovo v22.pdf

网友:
网卡是南桥管理的,测一下PCI槽A14脚    全部USB口数据线对地阻值有没偏小,有就是南桥挂了。这样桥一般都 是连南桥一起挂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能是北桥坏  要坏也只可能是南桥坏 因为AGP那路供电同进给南北桥
网卡拆掉之后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来判断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管子是不能代换的,查一下南桥的待机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