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问题

楼主(2010-06-20):
我最近收到客户一台DELL的17正屏显示器,应该就是日本的洋垃圾过来的,送来时只是色彩偏黄,专业来说应该是绿色过多,菜单调了好多次都不行。按理他的DELL的色彩不应该这么差。因为忙,就把他放到一边先去修别的机,第二天接上去不显示了,经查是高压条了,换上的基地发的黄色的四灯高压条后,色彩好了很多,不过还是很黄,我想会不会是灯管老了的问题啊?

网友:
灯管老化。还有屏线看看。

网友:
不上信号看屏是黄的那就 灯管老化,如果是正常的就看一下屏线接口是否氧化重插一下。

网友:
不上信号线,DELL的字样超靓。就是白色时看到的很差

网友:
没有高手回复了,我顶着头皮换了灯管,证实偏色的确就是灯管的问题了,正常后,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高压条用在旧灯管上是正常的,在刚换上的灯管上却开始跳动。回想了一下,这四根灯管,一对是从飞利浦17正屏上拆的,一对是从优派17寸正屏上拆的,之前几天我曾经用基地的高压条,剪掉一台VA1903B电板高压电路,接上去,开2到4小时后开灭一下再亮,高压条换台机又没有事,之前还有一台海信液晶电视也是一样的情况。我就联想到基地发的那些黄色四灯的高压条是不是不能和优派等原装灯管兼容啊。之前在论坛好象也看到类似说高压条与优派灯管的文章,但我的AJD线是不接的。还望高手多多给点意见怎么处理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