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感发热,有VOCRE,但无CPU复位!(已经解决)

楼主(2010-06-20):
一台夏普的机子型号是MS-1217,主板用的是V星的MS-13131 VR0。0的板子,一开始是一接电就大电流,拆开测量是VCORE短路,一个上管坏了,换上,还是短路,供电芯片是:ISL6262,换之,还是一样!后面把上下管,供电芯片一起换了,有VCORE出来了,但是没有复位信号,电感发热很严重!以为是电容出问题了,换了还一样!大家帮忙一下。

昨天再仔细看了图纸!重大发现!原来CPU供电用的是:ISL6262ACRZ   我放下去的是:ISL6262CRZ 查了一下PDF资料这两个芯片有一定区别!第三脚:ISL6262ACRZ 是PMON 是一个模拟输出脚,ISL6262CRZ第三脚则是PGIN 是一个数字输入脚!手头上没有ISL6262A,动手试试,就直接从44脚VRON连到第三脚,开机就复位正常了!后来在论坛里查了一下,还有朋友代换过,也提供了经验!真是一时疏忽,以为可以代换的!以为A只代表工作温度或封装!
机器现在是亮正常了,不过电感发热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很热不懂以前是不是就这样的,看了它的散热片电感有散热的,就直接装了,正在试机不知稳定否。。谢谢大家!

网友:
电感发烫,之前有人专门讨论过,你在论坛查一下,BOOT正常不

网友:
BOOT正常的!

网友:
觉得思路不正确,上管坏了能短路么?修好上管能修好短路么?

网友:
cpu无复位。要查一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就是CPU这个地方无复位,全部无复位那就是南桥,CPU无复位,顺着跑线路,到北桥有个小电感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南桥有发出复位信号给NB吗?

网友:
原来是上管穿了,一通电就大电流,现在CPU有供电了,但是电感发热感觉不正常,复位这边可能我思路确实有错,摆脱不了CPU模块这边的干扰。总觉得这个电感不热会不正常,从而引起全板无复位!谢谢各位的思路!

网友:
先解决电感发热大可能是电感坏或是哪里短路了,电解电容也可导至VCORE短路   检测电源IC是否好坏   CPU无复位,一 确定主板主复位正常 二 是确定北桥的工作条件 三是换北桥 再是换南桥

网友:
用波波测场管的G极看波形有没杂波

网友:
无复位,先确-定PCIRST 有没有出来。。。。。

网友:
把电感去掉。看看

网友:
负载有短路或轻微短路现象
滤波电容漏电(有可能外观无异常)
供电IC输出的控制脉冲不正常,或不平衡

网友:
哪里发烫,就把它拆下来

网友:
南桥有正常的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跟我这两天接的IBM X41的机器故障一样,本来是无待机的,现在修到CPU无复位了,南桥发出的PCIRST主复位正常,看来是在北桥这块了,见我发的X41贴,明天有消息了我公布结果给大家。

网友:
一时疏忽差点就酿成大祸!希望大家以后也细心!

网友: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一般也不会想到。。   这两个脚的信号。。。。   不一样。。 就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大家都说了 我投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