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主板短接复位排针.复位电压无跳变.

楼主(2010-06-20):
上假负载.短接复位排针.诊断卡复位灯闪亮.但是复位测试点的电压无1.7v-0v的跳变. 一直是1.61v. 请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跳变,说明有电压也是无复位的。查一下复位电路吧.

网友:
测PCI槽上的复位测试点看有没跳变,再测CPU假负载上复位,一般PCI上的复位跳就会明显CPU假负载 上不会好明显,有电压就行了。看 你测的是假负载上的复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位灯闪亮说明PCI有复位 你测复位测试点无跳变 CPI槽有复位不代表别的复位也正常 还有就你是测的那里的复位没有跳变

网友:
你先确定是不是只没有RST CPU ,查下其他的RST是不是正常,要正常要是的话直接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