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649-M2主板,经常蓝屏

楼主(2010-06-20):
清华同方 品牌机主板~
北桥:SIS 649
南桥:SIS965L
Internet架构的主板~~
开机今系统正常~~
但是会 经常蓝屏,系统重做过好几次。。。
现在还是经常蓝屏,求助~~~
在线等

网友:
主板,CPU,内存,硬盘,只要有一种有问题都可能出现蓝屏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主要是CPU座空焊引起,用灯测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外部的设备全部换过了。。。。
U座灯全亮~~开机的时候南桥特别烫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不稳定,测是测不到的只能换,一个8脚的芯片在内存槽旁边。

网友:
检测内存 观察主板CPU供电电容 检查散热 楼主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常温高了,好多硬件都排出,SB又烫,是要考虑SB,测一下它的供电,打一下它周边的大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一下XP蓝屏代码  看一下是那里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很多蓝屏代码也描述得很笼统。。。
我以前遇到过。把内存供电管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北桥应该是坏了,你量下北桥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晕,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南桥发热 是南桥的问题 你应该重新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