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汽车的电喷系统的电路板

楼主(2010-06-20):
长安汽车的电喷系统的电路板

网友:
拍摄的不清楚。可能不是像素的问题 是自己的手抖动 资料太少 你可以具体说下他的作用吗??
还有怎么坏了 让你维修 你的维修思路?? 和维修症状?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你能搞到图纸吗 搞到了咱们共同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4个场效应管中的从左第二的个坏了。在电脑主板上拆一个装上就OK

网友:
很简单的了  要是有资料搞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这个在汽车行业中叫“ECU".核心技术都是老外的
市面上基本没有图纸。
楼主运气好,只是坏了外围原件,收了不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