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的怎么处理?

楼主(2010-06-20):
   一般情况,顾客的本拿来的都是进水后,又开机开不开了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修的?
我大体说下我 的步骤,有不对的地方尽管批评,
  首先,电池卸下,当然顾客早卸下来的就不用了,然后找到进水的部位,看看大体在什么地方,然后将各部件全部卸开,看 哪还有水,擦干后,找找主板有什么件变颜色或腐蚀的,先用酒精大体擦一遍,然后对有问题的部位加焊加焊,再下来,就看看桥周围有无进水的痕迹,若有,就上BGA加焊下,有胶的先去胶,加焊完后用表测各供电有无短路的地方,有就处理下,若没有,下一步,将BIOS端接下,当然把电池取下后,此时,上电,检查,80%的机器能开机正常,有很少的一部分不开机的,一般都是电容了,供电没出来的IC 什么的,换了就ok了,这个看图纸一般没问题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修法,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朋友们尽管批评,指点,感谢。

网友:
既然是你的经验  就学习下了   呵呵

网友:
报价-清理-烘干-检查-维修-收费

网友(2011-01-11):
先進烤箱烤8小時(120度)

网友:
为什么我们这里进水机器 百分之50以上都修不好呢

网友:
和做烤肉差不多,洗干净了烤一下

网友:
呵呵,我是用香蕉水洗
在用烤火器低档烤1个小时

网友:
去电池-拆机-去水-烘干

网友:
有的进水时间长了线路都腐蚀了好多都修不了

网友(2011-03-04):
我洗了好多台了,百分之五十是放BGA焊台上烘干我是用180度的加焊一个芯片的时间,还有百分之50是电路已经腐蚀要看图纸,或是电容短路,我的修复成功率百分之80.

网友:
如果是被人清理过的怎么办?看不出来哪里进水了。

网友:
学习了,前天刚收到台进水机。可能是CPU供电I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先烘干哦!

网友:
先动眼,再动手!

网友:
我都是放到bga上60度  烤10分钟

网友:
都是洗板水洗洗在烘烘    上电看看

网友:
觉得还是用洗板水清洗的好,不过大多都是一无水酒精清洗后吹干

网友(2011-04-04):
进水的机器 我就修好过一台

网友:
机器拆开,查找有无腐蚀的地方,整个板拿洗板水像洗澡一样洗个干净。然后烘干在进行测试。不行的话就可能吧东西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