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心理有阴影,有办法吗

楼主(2010-06-20):
   电源带有220V的高压,以前总认为很简单,拆下一看保险断了,结果换上去,一开电源,砰的一声就炸了,吓了一跳,后来知道有短路这一条说法,呵呵,搞第二个电源时,拆开一看,保险丝没事,就想这样插电看看,电源没有开,就这样插线,只听一声闷响,又挂了保险,这次就奇怪了,我电源都没有开,这样接插也会烧,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是传说中的“静电”,至今为止,最少有四次电源炸了,搞得心里怕怕的,但电源实在又坏得很多,唉,每次换都是换新的P4电源,你们对付这220V的东西是怎样修的,能透露点技巧吗?

网友(点评):
呵呵呵 以后小心

网友(点评):
楼主还是好运的,起码没被电到,想当初咱搞电源哪个时候,经常被电,现在手上还有没电后留下的伤痕

网友:
电源这玩意我也觉得不是很好搞,但最近很上瘾。
烧保险的你一定要量一下整流管是否正常,高压电容有无明显异常,开管关是否存在问题以后,再考虑加电测试。在电源版块里有很多人都是接灯泡测试的,不管修什么,都得先知道它工作的原理以后,检修起来才有方向,我也在学习中,一起努力吧。

网友:
貌似需要先串一个60-100瓦的白炽灯泡试试是否短路。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恩,说得也是,应该明白他的原理再上电

网友:
其实我个人修电源,特别是不通电保险没烧的电源,首先就换个自己备用的保险再修,有些厂家做的保险质量太好啦,短路都烧不断!尤其是联想LCD上的电源板,那个保险做得跟电容那么大个!

网友(点评):
老大,那叫环保保险知道不,老贵了,一个环抱的可以卖20-30个普通保险

网友:
要先测电容两端的电阻值,要是太小就有短路,正常时有充放电现像.指针表好测.

网友:
其实我个人修电源,特别是不通电保险没烧的电源,首先就换个自己备用的保险再修,有些厂家做的保险质量太好 ...
引用 网友A:

联想什么时候开台生产LCD,我咋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早知道我输“联想显示器”就好了。说的是联想显示器的电源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别的意思,联想做为中国的国产品牌,不想让别人拿他说事而已。
可能是我太较真的

网友:
在220V进线上串个60W灯泡再进行维修是最保险的办法.有短路也不会烧东西了,没有就正常了.

网友:
在220V的回路上串一个60W的灯泡,阻值太大了吧。电压会降低的,有的电源会引起开机自动保护,在排除整流滤波和振荡还有后级负载无短路的情况下,接上一个适当的保险就行了,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电源带有220V的高压,以前总认为很简单,拆下一看保险断了,结果换上去,一开电源,砰的一声就炸了,吓了 ...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接个灯泡他不炸了 。你只接电源线 ,没开电源 但是辅助电路已经工作了,查查整流管烧了没 。查过后查辅助电路,不过辅助不好修 ,辅助电路一坏坏的零件多。

网友:
嗯,我的炸机阴影就是在使用灯泡后慢慢好转的.不过,修电源多了,现在就算不接灯泡,炸机的也少了--------还是那句话,弄清原理去维修.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热情回答,不过还是不明白 这灯光怎么个接法,是不是灯泡引出两条线分别并联到火线与零线上呢?

网友:
接到电源应该把板子拆下来,观察明白再下手,包括背面焊接处有没有虚焊或高温烧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串联在电路里,最简单的是取下保险,把灯泡焊接在原保险位置处,这样就能起到限流的作用了,如果通电后灯泡很亮就是有短路,亮一下就转为暗红或不亮就没短路(之所以会亮一下是因为电容充电的原因),电路中电流越大灯泡就越亮,你弄懂原理再多试几次取得经验就OK了。

网友:
锻炼心理素质的好机会啊?技术和胆量全面发展啊。

网友:
因为,电源的辅助部分在接通电源,不启动电源就工作的,所以电源的高压部分需要,通上电就工作,要是有短路,插上电肯定会炸保险管,在插市电之前,先用万能表二极管档测插头的火线和零线之间是否无穷大,如果不是无穷大,有阻值就是有短路,不要插电

网友:
因为,电源的辅助部分在接通电源,不启动电源就工作的,所以电源的高压部分需要,通上电就工作,要是有短路 ...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说得不错哦,呵呵,在上电之前测试一下火线与零线的阻值,太感谢你了

网友:
其实他们说的前面接灯泡效果更好一点,你可以专门准备个灯来修电源用,

网友:
我看楼主对修电源的基本流程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你还是请专业人员修的好,免得触电,要想学修电源,你还是先充一下电,弄懂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险规格跟熔点、最大允许电流有关,跟外型没多大关系!
你说的是LCD中常见的圆柱形保险,一般2.5-3.15A。
跟普通的玻璃管式保险额定电流基本相同。

网友:
= =# 我都炸多少次了 哎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 多炸炸 就习惯了 还有提醒下楼主 记得放电 小心被大滤波电容点到了 我刚开始修电源的时候  经常被电   = =#

网友:
串个灯泡吧。亮了就关掉。其实不用怕,要胆大心细呀

网友:
不管修什么电源电路,最好的方法是串灯泡,安全又明了,修CRT电源最常 用到他

网友:
其实修电源没有那么麻烦的·
  不开机的电源先查下保险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查下绿线的3.3v或者5v
  有的话说明普助电路没有问题·还不开机就查主开关管·
  和3.3v  5v  12v的整流管··

网友:
我做了一个40W的隔离变压器,专门用来带电检测。

网友:
查保险有没有短路,是对地测吧?说到这,我就不明白热地与冷地的区别了,
是不是电源零线接出来的就是热地,然后那些外壳,螺丝空是冷地?一般检测
是对热地还是冷 地?

网友:
你得先学习学习,电路这不是靠想象,要有理论为基础,才能动手。

网友:
修开关电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220V输入端串联一个60W的灯泡。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用表笔测量一下就好了.同意.还有就是测量一下辅助电路部分.

网友:
呵呵,估计老兄命不长已,玩笑玩笑……

现在都不接触这一类,高压我也怕怕

对电插座也敏感,以前插充电器,插座冒火花烧起来了……

网友:
呵呵,刚开始修电源难免会遇到炸保险的。我最初也是,但是后来慢慢的阅读电源维修专区的经验贴,精华帖,弄懂了电源的工作原理,在不带电的情况下先排除短路,这样一般就不会再炸了。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热情回答,不过还是不明白 这灯光怎么个接法,是不是灯泡引出两条线分别并联到火线与零线上呢? ...
引用 网友C:

你明显不懂电,初中电学没学好

网友:
不要紧多爆几个,习惯就好了。通电之前确保电源与人无接触,不触电就好了,爆的能量很小的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热情回答,不过还是不明白 这灯光怎么个接法,是不是灯泡引出两条线分别并联到火线与零线上呢? ...
引用 网友C:

是串联在保险处

网友:
老实的看书明原理量元件,这样插电会炸滴

网友:
1M以下下电阻基本上里面已经有东西短路了,无穷大就是绝对短路了,并且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