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10 0.3A掉电

楼主(2010-06-20):
TCL T10,人家修过,拿来的时候是大电流短路,拆机后发现待机5V有个电容短路了,去掉后通电,可以点亮,装机拷机发现有是几十分钟就掉电,有时一个多小时掉电,我就把硬盘拨掉,测试,大概就一个小时后掉电了,在开机就开不起来了,此时,有待机,可触发,到0.3就掉电了 ,HELP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虚焊,修出那些没出来的供电,我想就OK了, 如果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那你就麻烦了,现在开不了了,就好办了 呵呵

网友:
拔掉的电容 得换个上去   不然就会出现不稳定 掉电的情况

网友:
感觉问题好像在CPU这一块,建议楼主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电路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