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61-M2 清coms能显示,保存退出就不显示了 应该那儿的问题

楼主(2010-06-20):
C.NC61-M2 清coms能显示,保存退出就不显示了 请问各位高人应该那儿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刷BIOS  查一下CMOS电路  还有就是晶振  桥等问题了

网友:
刷 BIOS 杀桥

网友:
刷 BIOS不管用,换桥好了,谢谢

网友:
还有几块这种板子 cpu不供电,换电源管理芯片也不行 这种有可能哪儿的问题啊? 谢谢

网友:
上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