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集成不亮独立的亮高手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0-06-20):
此板来了一批都是品牌机联想精英代工,都是这个毛病,电压正常,插独立显卡进系统都正常,刷过BIOS,加焊过北桥,IO换过,不管用,修到这儿也没有思路了,后来查了一下HSYNC  VSYNC  跑线到c32 59 p好像是门电路,手里没有件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有修过这样款板子的朋友指点一下。

找了一个或门32改了一下成功,谢谢涵山提供电路图和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或门芯片 在坏板上找74HCT32  74LS32  74HC32 改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找了一个32代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