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0):
一块七喜机主板,型号649-M3 775针CPU DDR2内存 南桥是SIS965L IO:IT8705F,现故障是SPD内存电压为1。91V(正常为3。3V),测量一下发此现线路和内存核心供电是短了。核心供电为1。91V是正常的了,但怎么会和SPD线路短接了,从板后面看针脚,SPD脚表面没有线路,应该是内线的??跑遍了线路竟然找不到这个SPD电压从哪来。问过客人,说是当时北桥散热扣子脱落后一直使用,由于散热不好最终开不出图像。难道是NB内部短了???晕死,怎么发到显卡这边来了。版主帮移花接木。

网友:
查一下到电源的橙色线.那3.3V是直接从那里接来的,,还有.测的时候不要放U...认真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你测的时候听到表发出来声就认为是短是吧,这不一定的你要看下值是多少,现在的表阻值小于100就会响,直接从橙色3.3V接一条线到SPD脚上。

网友:
我用数字表反复测过,SPD到内存核心供电阻值为O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贴看清版块再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NB短路  是你主板上面的RT9173坏了  你这板拆掉RT9173之后应该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VREF端是否对地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173A早就拆掉了,故障依旧,橙色的3。3V没发现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VREF电压是内存A1脚吧,对地阻值有45

网友:
查内存供电的基准就可以了

网友:
这板的SPD电压明显不像是橙色3。3V过来的。我用金属刷子跑线路没进展。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看一下图纸,你这主板的SPD电压是直接和内存供电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