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A无触发

楼主(2010-06-20):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 旭日410A,本来是开机掉电,加焊南桥后测机一个下午,一切正常,第二天上午再开机,待机0。02A,无触发,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是哪方面的原因,已订购一南桥准备重新做上去
掉电

网友:
按时序查过吗?换桥是因为EC 26#SUSB#没有高电平还是只靠经验去断定的?

网友:
这个IO容易坏,查下供电,看下171P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是同行送来的,看了下他南桥没做好,所以加焊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