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插适配器就触发上电。

楼主(2010-06-20):
  电流是0.8a AMD的平台。

网友:
看看  COMS 电池还有点没 ?

网友:
好像正常啊,你关了后,在开,会不

网友:
看一下Cmos电池有电没?有的话做显卡。

网友:
v3000机器,不有装上电池,用示配器就自己动会触发

网友:
应该的,肯定是忘了装CMOS电池,或者是没电了,不只是V3000插上适配器 自动触发,有好多机器都是,就一次,第二次就不会了。

网友:
coms电池,肯定是没装上去,或者就是COMS没电了

网友:
CMOS电池2.7v。每次插上就是自动触发上电,电流挡0.8a。黑屏无显示。拔掉内存也是0.8a。长按开关可以关机。再按开关可以触发。集成桥拆了重做,还是那样。是不是ec有问题,或者是bios有问题。

网友:
SB或者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是CMOS电池拿下来了的,这就是正常的,如果每次都是自动触发,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
S3会不会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