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自动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6-20):
我接到一个华硕F3系列的本插电源就自动开机,进系统也就2分钟掉电,而且不认光驱和鼠标,外接鼠标正常,北桥是NF-G6100-N-A3南桥是NF-430-N-A3,南桥换了故障一样,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会是哪的事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
补充一下,进系统CPU,温度正常。就掉电了啊

网友:
各位高手支持一下啊,小弟不胜感谢啊

网友:
    有可能是 软件的 问题吧~! 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直接进PE,还掉的话,裸板进PE,不行再换下CPU,还掉去除PCI,声卡芯片,再掉的话,换北桥 还不行那就换板吧

网友:
楼上谢谢啊,系统做过啊,咱是搞维修的先考虑软件啊

网友:
北桥换了

网友:
小提示,可能是CPU座虚了。AMD的U座爱出毛病。

网友:
谢谢楼上的,现在不掉电了,就是本的鼠标不能用,光驱不认,CPU的温度特高。一玩游戏就80多度,显卡7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