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的数据线的电压

楼主(2010-06-20):
今天收一主板是K8M800的故障是烧内存。上假负载测内存的供电2.56V,辅助电压1.27V,这些都正常,可当测到数据线的电压时,有几根的电压为2.57,测排阻一端的上拉供电1.27正常,可偏偏有几根的电压为2V多,拆下排阻测那几根电压还是2V多,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供电常管旁有没有一16脚和一8脚的IC,它们是电源调整电路,如有上电测一下。你没图,K8的板厂多,各厂供电不完全一样,上张图看一下吧。

网友:
有2V多的电压串到了内存AD线里去了
北桥的嫌疑最大哦

网友:
应该有断线的地方,不然不能烧内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光用电压来判断   打值看一下看一下阻值正常不正常

网友:
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