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 开机掉电。测试卡跑00.01掉电。电流到0.7左右

楼主(2010-06-20):
t42p 开机掉电。测试卡跑00.01掉电。电流到0.7左右
拆机检查:显卡被别人焊过。用手压显卡不行。。加焊。不行。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量电感。3v5v待机正常。加电瞬间1.2 1.5 1.8 2.5正常 3205加焊、不行。开机瞬间cpu供电有0.9。。量电感电阻。发现3.3v对地只有40
。。但待机的3.3v还有。。摸主板没明显发热。。外接3.3v发现南桥烫手。现在怀疑南桥

还有一点 前端时间碰到一台t40。也是这种故障。发现南桥热。换南桥。还是热。最终换板。。这次没把握了。。。是不是t4的主板外加3.3v南桥都会热啊。。有修到的朋友说说

网友:
现在 在换南桥。。。。一会看看

网友:
南桥少供电也会烫的,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已经拆了。。3.3的阻值还是40
开机也就2秒左右。cpu摸不到温度

网友:
正在上桥。。。。。

网友:
不行。。最终换板。。大件桥全部都换了。。就没量出来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是第二个了。。。有修到相识问题的吗?。。说说怎么修的

网友:
3.3的40欧就不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不烧一下

网友:
意烧南桥就热。别的还没热的。换南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