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P31主板,有时候卡LOGO 诊断卡代码75

楼主(2010-06-20):
如题,有时候会无缘无故CMOS提示CPU什么什么错误,按F1可以进去,有时候直接卡在LOGO死机。。。诊断卡显示75  有时候一切正常,进系统各种测试都没发现问题,BIOS刷了下,还在试机 会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看硬盘SATA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提示CPU的什么设置错误呀,刷BIOS也不行只能在BIOS里面改相应的设置。

网友:
是不是重启一下就能正常用了?如果是,把快速启动关了试试,看看有没有提示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