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DELL630的5V短路

楼主(2010-06-20):
实测电感PL36的阻值为20欧,正常的为435欧.
先发个图,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现在把拆过的东西给大家说一下.PQ82,PQ84.PC289.PC291.PC278.PC279.PC280.PC281.PC274.PC275.PC276.PC277.PU20(ISL6236),要不是3V的电感阻值是正常,我都想把3V的上下管都干掉..

网友:
对了,说下PL36这个电感,我拆过这些东西后,我把电感PL36也拆了,测得电感第二脚的阻值为无穷大,第一脚的阻值为50几欧..我有点迷糊了,第二脚为前期,第一脚为后期.前期阻值为无穷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
5V后级有问题吧  你把上面图的5V的元件都拆完了还短,就是后级的问题,电压烧吧

网友:
楼主,赶快上可调电源烧板啊!!烧烧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