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60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20):
一块技嘉8I845PE诊断卡跑C1--00--C1--00-60是什么问题?内存主供电2.5V正常,辅助电压1.25V正常,六组时钟都正常1.18V  数据地址线都正常,系统总线3.3V正常   改怎么查,觉得跑的顺序有点问题,内存插座刷了N遍了,有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楼主解决后分享下

网友:
快速的滴滴报警声音,我觉得是BIOS的问题,等下我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内存问题,换根条子试试。

网友:
BIOS也刷了,但现在又跑C1-01了,郁闷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快速的滴滴报警声音  就是BIOS的问题  刷了不行再换一个版本的BIOS试试  跑的应该不是60 应该是b0吧  b0打内存数据线的值 还有就是注意一下CPU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检测卡又是跑乱码 的一样一样换试试 刷个blos

网友:
个人认为诊断卡乱码 先刷BIOS 或者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2013-09-21):
我的也是;望有人解决啊,

网友:
楼主  解决了 希望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