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1900不显示

楼主(2010-06-20):
  前几天拿来台B1900的本本,说开不了机。插上直流电源,有待机0.01,,触发,电流一下就跑到1.20左右就不动了,诊断卡跑00,有时候电流还会慢慢的上去,拆开机器,芯片是ATI的,,南桥是SB460..心里有数了,肯定是这个南桥作怪,定了一个,第二天换上。。试机,电流跑到2.35A以上,南桥超烫,测了一下USB的阻值,南桥挂了,,,郁闷,不知道南桥怎么会挂呢?问问大家这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其一是南桥是坏的。,没焊好。电压不对

网友:
  你们描述故障不是很清楚啊
  usb短路了饿南桥很有可能有故障啊 你在重做看看

网友:
  不知道楼主第一次做南桥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sb460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