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主板CPU无电压

楼主(2010-06-20):
一块昂达945GCT主板CPU供电部分维修过,上测试卡复位灯常亮,不能关机,测量南桥电压1.5V.北桥1.2V.内存1.9V,PG 1.2V,上假负载时钟电压0.3V,核心电压0.1V,看以前论坛有昂达945GCT无复位的贴子,测晶振两端没电压,时钟芯片ISC 954119DFLF.现在没思路了
测量RT8802A 1脚EN VCORE只有0.1V,检查相连的一只三极管坏了,更换一个就正常了,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

网友:
CPU核心供电都没有,cpu都没工作怎么复位呢? 先把CPU供电修好再看其他问题。量量给CPU供电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CPU供电 修出来之后再会有时钟  因为时钟需要一个开启信号才会工作  这个开启信号一般是由CPU供电转过去的

网友:
先修cpu电路吧

网友:
先测量CPU供电处是否有短路

在检查供电IC的关键引脚,如:VDD VID EN 等脚
不知道这么测就把芯片的型号写上来

网友:
CPU供电IC是RT8802A,还有一块小的是BD-AD RON

网友(点评):
RT8802A+RT9605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的那个芯片应该是9607

网友:
看看供给时钟的3.3伏正常不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我也有一样的板,也是RT8802A,小的是BD-9G 90W不知道这个是哪个IC型号,我也下载了那个对照表,一样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是RT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