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修主板中哪些地方要用示波器?

楼主(2010-06-20):
在检修主板中,哪些地方要用
示波器
检测波形?
示波器

网友:
用示波器的地方可多了,那要看你是怎么用的,比如PWM供电的驱动波形、复位的 跳变、时钟等这些都可用示波器。

网友:
牵涉到频率或波形的地方要用到示波器,电压或复位的跳变也可以用示波器,看个人爱好了

网友:
weing928
的帖子
时钟 PWM电路 用得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