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15不开机

楼主(2010-06-20):
型号:长城M915
故障:不开机
分析:故障点在开关电源,按键板,驱动板,多出在开关电源。
检修:    1,拆机,发现电源芯片LD7575烧炸,开关管STK0765烧,R115电阻烧。
       2,首先以LD7575PS代换芯片,STK0765用塑封场管8N60代换,R115用0.33Ω(2W)代换,换后,开机无输出,仔细检测发现贴片R138变黑。
3,因不知其阻值,故在网上查其PDF应用电路。
,4,参考TOPVIEW 19305W电路图,将R138用1K电阻代换后,试机,测输出电压正常。
经验:
       1,场管8N60能代换STK0765.
       2,过流检测电阻一般为0.22Ω,0.33Ω,0.47Ω.

网友(2011-06-17):
学习再给你提意见吧

网友:
最好修好了没有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