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白屏花屏故障判断与维修(屏故障收集)

楼主(2010-06-20):
对于花屏类故障,判断屏坏还是驱动坏的问题,本人是这样的!有不同看法,大家指出!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有变化----------驱动板坏较多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无变化----------屏本身坏的较多
当然,最后也得换驱动板试屏,不过对于蒙着收坏液晶显示器来说够用了,不会因屏坏损失太多!
其实好多花屏的问题,最好说明一下屏的型号,因为有好多屏本身就容易出问题的!对于白屏当然得先检查下屏上的保险好坏!
例如  HT17E12-200  主IC:TFP7433PZP坏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像是有蓝底色条纹换后故障一样!
2:   LM170E01  主IC:SN0209033PZP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换后显示有点虚,各别换后几个小时又坏!
3:   三星屏用IC LXD91811少色花屏等现像,只要芯片没有问题换了都能好!LXD91811可以代换LXD91810 和 LXD91812
  M170EG01 (老)     主IC:AUO-003        缓存AS-F15   白屏花屏   AS-F15过热  电容C99 C100有坏的,换后就好,本人修时AS-F15没有坏; O% A
5:   TX38D14VC0CAA  黑色坚条故障              没有解决过
  HT15X15-D01      黑色坚条故障(黑色竖条间距相等)    没有解决过
7.   M170EG01(新)花屏,白屏  易坏AAT1164    换了就好没有碰到换了再出别的问题
     好多人发TFP7433PZP的时候,到手的都是TFP7433PZP-6,换上后不好后找原因,以为不能代换!还有用几分钟,几个小时又时花屏,以为芯片质量差!当然现在做IC的是有翻新现像,不过本人拆过好屏上的IC也有出现此现像,说明不一定是这个IC的问题!最多屏上元件一个一个用同型号屏去替换,也没有解决此类故障,我个人认为是玻璃体有问题,但有人说能解决!
'对于此类的屏,白屏的话还要修修的,如果是花屏,直接放弃!
自己碰到过的,做个记录,很容易能看出自己修复的机率有多大
只集液晶屏本身白屏和花屏故障!驱动板和信号输入造成花屏不在此之内

网友:
楼主经验之谈,分享了!

网友(2011-11-28):
我的 M170EG01   主IC:AUO-003        缓存AS-15F过热   花屏,就像程序不对或者屏线接触不良那样的花屏,不知道换了AS-15F会不会好

网友(2012-03-19):
LM17OE01屏有时用手摸图像就好,有时不行,这个故障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