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 87 86

楼主(2010-06-20):
联想L-IQ35点亮诊断卡显示87 86 CPU风扇转 内存不报警 显示器不亮 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如果是以开始就显示这个代码
属于乱码
可先查板子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CPURST CPUPG信号是否正常
如果以上都正常
可刷BIOS试试
打AD线电阻来查U座、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看下U座到北桥的阻值是否有不良的,刷BIOS换IO

网友:
hxdzydz
的帖子
是直接87 86还是跑这个代码? 先换双核的U还有667的内存试试

网友:
是直接跑87 86

网友:
打一下北桥到CPU的AD线吧``
放下电试一下`

网友:
按步骤来啊,刷一下BIOS

网友:
IBM t41 跑87有人遇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