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主板 跑C1

楼主(2010-06-20):
主板开机诊断卡就显示C1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一样,,,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无效,  内存插槽清理了也不行,内存换了N条了!!   请求高手、、、、、

网友:
内存问题,主供电正常?信号组织正常?

网友:
SMDA,SMCL正常不
打内存AD线阻值
换IO
如果是NV的芯片,桥空的可能很大

网友:
我也有这么快主板!但是插上显卡就跑码了!你也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电压   总线电压  SPD电压  内存时钟 你都查了?

网友:
CPU,有问题也会跑C1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查过了,正常!我正准备加焊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