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颜色异常的处理方式

楼主(2010-06-20):
画面颜色异常的处理方式
综合一些维修经验对液晶显示器画面发红的一些处理方式:

判断灯管是否发红方法:拔掉屏线,单独测试灯管背光。此时正常情况下为纯白色,如果偏红,则为灯管老化。还有就是灯管老化,显示器菜单或者自检画面也会偏色
2 如果灯管正常,接上屏线底色发红,拔掉VGA线,断电,单独测RGB三基色对地阻值,必须是一样的,通常只有几十欧姆,每个基色通道都有两个限位二极管连接,比较容易击穿,导致偏色。一般输入接口导致的偏色,不会影响到菜单的颜色。对VGA口三基色打阻值,正常值为75欧左右,,偏大或偏小都不正常
3..重置时正常但是如果无法写入eeprom工廠模式是否有顏色自動校正的功能,所以又变回不正常的样子。有工具的话可以将24c清除试看看,没有工具就直接换一棵新的。

网友:
假如是eprom问题,明基的可以直接清空24,aoc的有部分也能清空,记得清空24的时候要备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许大的提醒,真的要做备份的准备

网友:
我是新手,请教楼主问题,“对VGA口三基色打阻值”,VGA口有15孔,如何知道其三基色

网友:
VGA 的123脚分别是红绿蓝。在百度搜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