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驱动板后,重影,

楼主(2010-06-20):
原机是LG的,驱动板主芯片坏掉了.我用NTA91B代换的.现在出现问题了.程序刷了N个了.图像都有.就是重影.能是程序不对么?还是屏线线序不对?哪位大大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线的问题你换条VGA线。

网友:
换了.还是那样.现在就怀疑屏线和驱动板了...

网友:
忘记说了.原机屏线是扁线,后换的是双排的插线.换了之后黑屏,所以我重新倒得线序.

网友:
郁闷,你的线序对否?有亮说明你的电源及地对了,那你的地址线呢?我没估计错的话你肯定是地址线上搞错了,可找根样板线参照下。。

网友:
屏线没接对

网友:
多半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把别的机器的屏线拆下来了,对照着弄得,谢过5楼的朋友.之前的线是自己蒙的....呵呵

网友:
机箱冒烟 -2 你灌水

网友:
只要电源不蒙错,你爱怎么蒙都行,如果蒙错电源,那你就哭吧

网友:
幸亏没烧屏,要不你哭都没地方哭

网友:
重插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