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 PL NEO 通电有显示后几秒钟马上自动关机,几秒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0-06-20):
MSI 945 PL NEO 通电有显示后几秒钟马上自动关机,几秒后自动开机,反复这样,还有温度过高的报警声,CPU风扇正常.

网友:
把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时钟芯片   ICS 6603536  很烫手

网友:
做好你的散热再说吧,775的U发热就是大的,时钟芯片烫手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把BOIS  重座拿出来,现在就没有关机了,

网友:
复位灯十几秒就闪一次

网友:
怎么不刷BIOS试试

网友:
好的,我先刷BIOS

网友:
关于风扇转一会就停  然后又自动转 这故障  我在网吧碰到N台  都是显卡的问题  拔掉显卡就没事   不过关于你这个 自己都说烫了 那肯定跟散热有关了  不过按你这么说的这么频繁 温度应该很高了  保护的话应该自动关机  而不是老自动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