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6-20):
A、网段10.0.0.1~10.0.0.5
B、网段192.168.0.1~192.168.0.11
怎么样才能连接A\B网 呢?
连接

网友:
1、用两个网卡,分别设置IP参数。
2、用一个网卡,设置两个IP参数。

网友:
如果要互访 还需要做桥吗?
用路由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
请问 用路由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做个DMZ主机应该能解决 可以百度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