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0):
HP DV1000。接电源,电流0--0.4--0,掉电,大体判断轻微短路。
拆机发现进过类似可乐液体,以前经别人修过。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PL10对地0,测得N管PQ155击穿。换掉。
其他无明显短路的了。上电测试跳变正常,装机后进系统没发现问题。
但关机后发现音乐 声音快捷键全亮。只要插电源这些灯就亮,再拆吧

测量这些快捷键接口,20脚有+5V。

不知是否应该有此电压,凭感觉应该待机是没有的,看图跑线,是有5VPCU经场管PQ145转换来的。MAIND为高电平

继续向下查控制信号MAIND,测PQ126 PIN2控制脚为低电平

再往前查时发现标示105的PR172只剩下一半了。

找同样电阻换后测机正常!!!!
某些地方描述的可能不对,请谅解,基础知识不是很好。

网友:
待机时。快捷键灯亮是PR172坏掉了

网友:
  看其控制脚的信号名称 如果是xxvpcu 才是待机就有的 如果是sx 的标记 就是开机以后出来的

网友:
5VPCU是待机就有的,5VSUS 5V是5VPCU通过SUSD 和MAIND控制的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很..

网友:
现在 手上有块D1000的板子,对地短路5A换了一个MOS管,三个电容,好了,现在CPU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