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求助

楼主(2010-06-20):
9600GT,8500GT上到主板上面,就滴滴响,好似显卡没有接触好
洗金手指、主板插槽,故障依旧。查电压齐,1.2V+1.9V
做GPU,装好,还是一样滴滴响,偶尔可以亮,有的主板可以显示,进系统都没有问题
绝大多数主板不行。求助下朋友们,这几天觉得这样的显卡特别多,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
总线不良呀,这个故障没有电子基础的还是很难搞好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是GPU空焊    二是GPU与PCI——E 接口中间电容性能不良  三是刷BIOS

网友:
电容性能不好啊,GPU加焊了,BIOS也刷新了,就是电容没有处理了,不会要一起换了吧
测试阻值都差不多的

网友:
有点基础的,说说可能就领悟到了,就是总线没有搞懂

网友:
乐天大哥,你就赐我2招吧-

网友:
PCI-E显卡采用总线通信,缺一不可,并且对地阻抗要完全相同,不同可以切线来判断

网友:
就是GPU和PCIe 上面的耦合电容

网友:
耦合电容怎么测试呀,只有PCB板后面才有的电容

网友:
测GPU端的对地阻值要完全相同,如果有一条或两条不同会检不到显卡或认8X 4X

网友:
乐天老师
如果PCIE总线后面出现问题可不可以把他改成8X 或者4X  8X 4X 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已经测试,阻值570,有5条线的阻值425
但是都跑到GPU里面去了啊
难道要重新植株,或者就直接说GPU挂掉了???

网友:
2组425欧姆,1跟515欧姆

网友:
明显GPU坏了,

网友:
GPU坏掉了,修是修不好的,只能换了

网友:
多谢了,免得我在白费力气

网友:
GPU内部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