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喇叭好坏怎么检测?

楼主(2010-06-20):
   今天来个顾客,本本DELL1530喇叭不响了,顾客硬说是喇叭坏了,以前换过一个,应说现在这个也是坏的
我想问一下各位,喇叭好坏怎么测?有什么办法没有?以前没经历过这种事,郁闷,也没有个好的喇叭替换,不知道如何判断是不是它的问题,软件没问题的。

网友:
不是吧  这样的问题也要问? 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
用电阻档测喇叭两个脚。正常时有十欧左右的阻值。用手轻压喇叭阻值会有正负的变化就是好的。当然音质不好这种方法测不出。响不响的喇叭100%准

网友(点评):
重点都被你说完了,但我也加一个,你用二极档量两极时轻点几下,同时耳朵贴近点听,应该会有嘶嘶声的。会有就是好的

网友:
先接个耳机  看有没有声音 有了声卡首先是好的  剩下就是功放和喇叭的事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这个我确实没研究过 今天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
其实你把另一喇叭拿过来插这个接口啊!

网友:
量一下阻质不大与10欧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了

网友:
一般喇叭的阻值 都是4Ω和8Ω

网友:
用万用表的10欧档测的话,会响的

网友(2010-08-04):
喇叭两脚和电源接触时有刺~~啦~~的声 (电压别太高(1v)了又不就烧了

网友:
测一下喇叭是不是有4欧。或者8欧就是好的。

网友:
取下喇叭后在接喇叭的地方引两根线接耳机听听有声音否来判断是主板坏还是喇叭坏,对于喇叭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来测量,也可以找一节普通的电池,用正负极去碰喇叭的两个接头,如果接通的瞬间又 嘎嘎的响声说明喇叭是好的

网友:
3楼和12楼的方法可行
记住了,以前我也没有研究过怎么弄会好点,
这回学习了

网友:
用3V左右的电压碰两端,喇叭会有动作一般好,阻值4-10

网友:
如果是喇叭坏了,建议客户买个USB的音响~

网友: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喇叭接上电池会嗤嗤的响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就注定干这行。

网友:
用二极体档量喇叭两端10欧左右,用表棒点测喇叭两端贴在喇叭上听有轻微的沙沙声,就正常

网友(2010-11-20):
回复 网友B:

喇叭接电池,不怕烧吗,要交流才工作的吧。

网友:
4~8欧的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