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

楼主(2010-06-20):
最近电脑时不时就死机,系统、清洁都做过了,还是死机。最后发现是拔了一根内存条(本来有两根同样的内存)后就不再死机,主板内存插槽应该没问题,就是不能同时插两根内存,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大虾们
电脑死机

网友:
估计内存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是拔掉的一根不稳定

网友:
汗简单的问题,内成条,不兼容啊~

网友:
俩个内存不兼容 换一样芯片 一个牌子的 试试

网友A:
两根内存都是一样的啊,拔掉任何一根都不死机了 但两根同时插上就喜欢死机,我怀疑是内存插槽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