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打AD线对地阻值 ?本人菜鸟!

楼主(2010-06-20):
弱弱的问一下 打AD线对地阻值 ? 本人菜鸟!

网友:
弱弱的说一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点要测量的AD线显示出来的数值就是所测AD线的对地值。这就是所谓的AD线打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打AD线的值可来判断芯片有没有坏,所有的数据线值应该是一样的  所有地址线的值也应该是一样的【所说的一样不是指一模一样 会有一些小小的偏差 只要不是相差太大都可判断一样,还有我所说的所有的不是指整个板上,是指你打那一个总线的值 他的地址线与数据线的值差不多】

网友A:
再弱弱的问一句,你说的红表笔和没表笔是数字表的还是指针表的?

网友:
再弱弱的问一句,你说的红表笔和没表笔是数字表的还是指针表的?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弱弱的说一名我用的是数字表,你不会是用卡表吧。

网友:
俺也是菜鸟,家里什么表都有,一般都是用黑表笔接地测,忽然看到个红表笔接地的当然要问清楚点了毕竟两种表的表笔代表的正负极不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