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擎945PL主板 维修请教

楼主(2010-06-20):
通电 CPU风扇转动 电源正常供电  跑卡无显(但+12V -12V +5V +3.3V灯亮) 测cpu供电 12V有 下端管没 内存及北桥也无供电 请问高手们该从何处着手修?(cpu是好的 )谢谢!!!!!补充:CPU供电控制模块:L6714D 内存供电模块:apw7120

9214代换7120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只有内存供电有了  才会有桥供电与CPU供电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桥供电最后是CPU供电,这是个时序不要乱了。

网友:
对,支持楼上各师傅说的。7120可以用9214代换

网友:
大多数板,,内存供电不正常,CPU供电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内存供电上端管(72T02GH)D级有+5V  G级仅0.5V  下端管(72T02GH)D级0.5V(正常应是内存供电电压1.8V) G级0V

网友:
7120(8脚) 可以用何种代换呢?

网友:
谢谢大鹏师傅 我用9214代7120已解决  好了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