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超声波的清洗机,各位学友什么机器好点,还有需要怎么样的洗板水适用

楼主(2010-06-20):
一直考虑买个超声波清洗机,也一直在看,现在看中的是洁康的PS-80,刚刚台式机主板可以清洗,但是不清楚用什么样的洗板水比较合适,有在用超声波机器的,给点意见,都用什么溶液清洗主板的,在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洗主板 晶振 应该拿下来  你这超声波很NB 主板都能清  应该不便宜吧
反正我清洗内存用超声波+酒精
先泡一会 然后清洗

网友:
好象没什么用的东西,我有个清打印头的超声波清洗机,没什么效果还容易洗坏。不如弄个盆接点水把东西放里面,下面拿棍子敲!!!不是开玩笑,我真是这么感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拿电池下来,为何晶振也要拿下来呢?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忘了在哪看到的  超声波会洗坏晶振的

网友:
用异丙醇清洗。工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