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 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6-20):
一HY液晶显示器不加电,指示灯不亮,测5V再2.5-3V波动,12V 为10V,我断开电源插头,用电脑电源接了个5V和12V并到显示器电源板的5V 和12V上。显示器显示正常。我去掉并上的线后,再试显示器,没想到显示器居然好了,电压也正常了,反复试机都没问题。没想通咋回事。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5V再2.5-3V波动,12V 为10V一是电源带不起负载。二是后级电路有轻微短路,用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现出再这样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
有可能是后面的电解电容失效了呀

网友:
负载带不走。有可能是电阻和电容的问题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