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源接口

楼主(2010-06-20):
那位有串口硬盘的电源接口,急啊。现在确定硬盘不知道那个电压短路,所以急求接口电路。

网友:
同志们你们是没有还是我说的不明白啊。帮帮忙啊。串口硬盘电源接口定义。

网友:
先是几个脚的12V,然后是几个脚的地脚,再是有几个5V的脚,再者是几个地脚。这样的。你插着插头再刮下二极管档就知道了。别这么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