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旋转屏CPU没有复位,求高手解答cpurst发出的条件

楼主(2010-06-20):
接一台X41机器,待机电流为0,无3v5v的待机M电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发现是待机5M电压1977的14脚到D80之间的焊盘点腐蚀开路,看图便知,旁边的一个焊盘也快断了,顺便一起飞线处理了

待机修好后,触发,电流直上0.7a,不跑码,PCIRST信号正常(诊断卡显示),CPU的vcore电压0.98v,因为是集成的U,只好在R719上测发现CPU复位只有0.3v,CPU时钟测133M也正常(在南桥发出的测试点)。我目前认为应该是北桥发出的cpurst不正常,测了vcore的PG信号1907的37脚也发给了南桥,大约1.55V的样子,现在的思路就在研究北桥发出CPURST的条件上了,不知道我这个思路是否正确?CPU现在加电后有发烫,南桥已经加焊过了,因该板比较薄,暂时不动北桥,想确定一下CPURST发出条件,求高手详细解答,不胜感激!附件为X41图纸,915北桥的。 IBM X41

网友:
  首先必须北桥的工作条件要具备 供电时钟和pltrst 然后南北桥的dmi的几根线要是通的 而且不能对地短 打下这几根线的对地二极体值 可以刮开绝缘漆打 而且host总线也要正常 不能断 也不能短 说了半天 可能还是要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