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B450板图纸,机子有短路,求高手

楼主(2010-06-20):
有台联想B450机子,有进水痕迹,板内有短路,USB对地500,19V输入口2颗4433巨热但没坏,后面有短路,求
。
板子是:LA14 MB
09212-2M
48.4DM01.02M
联想
进水
b450

网友:
19v短用19v直接接到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后面烧啊 或者一个个拆

网友:
19V直接短,拆掉4433后面的R010就不短了,4433输出6V就正常不热,R010后面跑哪里我的功力就要看图才行了

网友:
顶给高手看见

网友:
la14mb的没有图纸啊 你拆了个电阻 估计是拆了第二个mos管的偏置电阻 电流没有过保护隔离了 拆电阻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电阻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希望高手能看见。

网友:
短路的板 烧比较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