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SB变成4.17v,且CPU的vorce为0

楼主(2010-06-20):
ECS为联想KM400-M2,ver1.0A,开机跑吗66F3-NO,测得供电CPU的vcore为0,3.3vSB为4.17v,跑线PCI A14PIN 与8脚93CC46的8PIN相连,其它脚与ATX9PIN(5VSB)相连的引脚,最搞不懂得是9241A的10PIN的电压,拆掉电容,去掉9241,焊盘的10PIN的电压0,拆掉9602也一样,跑线找不到与9241的10PIN相连任何器件,麻烦哪位有此电路图给传一份,谢谢!!所测得结果如下面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3.3VSB  4.17V看一下5VSB转3.3VSB元件1脚接的那两个调整电阻有没有坏掉  或者掉件了

网友:
那样电压就不对了  跑一下咯看看 是哪个供电的 就换一个呗

网友:
没上CPU肯定没有VCORE啦,至少上个假负载量吧

网友:
涵山师傅8脚的芯片上网没有查到资料,我它去掉还是4.17v,测得8237SB附近的电阻,电容,有4.17v,5vsb怎么也跑不到8脚芯片

网友:
9241的9PIN有1.67v电压正常吗10PIN就连一电容,拆掉后仍然是0,SS为0,

网友:
不要去管9241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3VSB偏高的问题先解决掉

93C46不是5VSB转3VSB的东东,别管他
从图片上看,电池附近是不是有一个三脚的管子,跑一下线路,看看A14是不是和他相连

网友:
1084 1117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