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SUS

楼主(2010-06-20):
       一块ASUS的板子反复跑C1-2.6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CPU,还有供电怎么样足不足,你都不写出来我们怎么帮你呀

网友:
IO有问题机会大再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内存擦一下  如果不行  换一个内参  在不行  两一下内参供电~~正常的话 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主板型号是P5GD1-TML/S   CPU是2.93HHZ   现在的问题是在ASUS官网找不到这块主板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