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非得要找同型号的硬盘吗?

楼主(2010-06-20):
有人在不,请教一个问题哈,如果硬盘磁头坏了的话,要数据恢复,非要找个完全一模一样型的硬盘,更换磁头才行吗?

我的硬盘是希捷120G  3120023as 那个搞数据复的说的非要找3120023as的才行,我就郁闷了,这个是02年的片盘,那时120G的硬盘都不多了,还要找3120023as,这还不搞死人啊,论坛的人,那个会搞这个啊

网友:
更换磁头必须找同样的型号,早期的ST盘,在壳子上有HDA/PN那就是磁头型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盘恢复吧

网友:
这个帖子楼主好像在硬盘维修基地发过 换磁头提数据必修要找硬盘同型号的 否则就算换了头也会出现莫名奇妙的故障 引用“新潮科技小俊”师傅的一句话: 在壳子上有HDA/PN那就是磁头型号。还是找一样的吧

网友:
肯定要找一样的型号,难不成希捷的硬盘用三星的磁头?

网友:
硬盘硬件更换,必须是同品牌同型号的,连后面的数字也要一样的才行的

网友:
型号不同的应该有也可以代换的,不过这要根据经验来

网友:
ST的硬盘通用性比较高,特别是7200系列

网友:
去二手市场或者网上可能还能买到同型号的,不然真的没办法的

网友:
通用性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是要相同的,比如版号和容量

网友:
开盘恢复数据吧。
一个盘才值多少钱。
里面的资料最重要。

小弟之解。是否正确 ?

网友(2010-08-14):
花点钱保数据吧,找专业的来做吧,

网友:
通用性都不一样,看情况了,有的也并不是非得一样的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