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克852d+温度升不上去,准备入新,求建议

楼主(2010-06-20):
        前几天用赛克852d+作南桥的,都成功的,没有什么问题,昨天修一块xbox360的板子,板子上有电容大肚子了,要换掉,用852d+加刀头下电容,148度焊不动,打到210才免强可以,但是孔怎么都不行,化不掉,只好用热风枪320度,很费劲才搞通.xbox360的主板cpu需要重新做bga的,就和往常一样用热风枪吹,结果吹了30分钟还是不动,连背面的贴片也不动(我用下加热的),而且用风枪吹大肚子电容时cpu附近的显存下面冒泡泡,应该是加焊过的,但是我用风枪吹cpu的时候开始有泡泡,后来泡泡居然凝固了,温度大上去也没有用,才过了1小时而已,最后852d+的热风枪温度我打到500度还是不动,852d+坏了,当初300米买的,有3年的样子了,一直没有拆开过.
       既然赛克坏了,改造一下可能都赶上一台新的,那就买新的吧,论坛里很多人也说过赛克的不好,很差,当初买的时候不懂,现在知道了应该买安泰信或者的,两个牌子的官网我都看过,taobao也比过价,因为再买一台新的打算用气泵型的,也就专门看过性能参数,有点疑问想问问,主要是还是在气泵和风机那里犹豫和疑问,因为大家用的多的气泵型功率和气流都差不多,但是相对风机型的,风机的功率和气流就要小,看过高端的性能参数,总结出来一个性能指标是,功率大,气流大,工作效率相对就要,但是同样是安泰信的,大家都选择普遍是气泵型的,不是风机型的,要工作效率的应该选风机型的才对啊,希望各位大大,指点指点,我可能有点叫真了,谢谢.

网友:
有人看,沒人回,已經在基地買了852D了,封帖。

网友:
呵呵,360的板子散热好,确实比一般板子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