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总是坏内存的主板

楼主(2010-06-20):
一主板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K8M800主板测内存的各项供电正常,不过有几根内存的数据线的电压不正常,为2伏多,对地阻值正常,主供电辅助供电都正常,系统总线也正常,你上好内存它也不过内存,但好的内存只要在从上面拿下来,就变成坏的了,已经坏了我三根内存了,内存也不发热。不知这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
这个贴子不是已经发过了吗?查一下这几条线到北桥的阻值,断不良的线和正常的比较一下就能知道是哪里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