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0):
最近接了台DELL 640M 之前是进水 加焊下北桥就好了 客户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开机有时要按很多下才可以开机(开关好),接到机器了 后 发现机器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机就掉电,从0.2A 左右掉到0.08,拆开机器  加焊了下北桥后 发现机器开机还是掉电0.15A掉到0.08A左右。测主板供电,就cpu供电没有,cpu供电芯片是ADP3207 ,手头上正好有该芯片 跟换之,问题依旧 还是掉电。测ADP3207工作条件 发现1脚 有3.3v 2脚pwrgd 无电压,4脚clken#有3V,31脚VCC 有5V 。查找图纸,发现ADP3207 的2脚,4脚是 +3V_RUN 通过R367 R368 分别至4脚,2脚。测R368 一段有3V 但是另外段就没电压至2脚了,我把2个电阻互换后,还是一样的,电阻正常。
请问各位师傅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网友:
2pin是cpupwrgd 4pin是时钟enable 是该芯片正常后发出的 lz你找错方向了 应该找1pin en电压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看看17pin ref电压多少  c115容量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