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图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6-20):
显示器高压板坏了,用通用的高压条代换,发现驱动板的开机信号是低电位,而通用高压条开机信号是高电位才能点亮灯管,请指教!!!

网友:
板上有反相三极管......可以拆掉

网友:
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把高压板开启信号直接连接到平供电上,开启信号只要有高电平就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试过不行  最后还是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