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天运P170C

楼主(2010-06-20):
神州笔记本天运P170C,开始是掉电,掉电后无法开机,发现供电部分有个电感有问题,代换后开机正常,现在出现高温,CPU 75度掉电,不管怎么弄都不行,CPU风扇都没问题,都新上的导热胶,这个笔记本用的是台式机478针CPU, CPU换了都不行,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量一下cpu电压是多少 可能cpu电压过高 可能是cpu座虚焊vid电路不良导致cpu电压不正常

网友:
把风扇该成常转